三星2043NW黑屏求助!!

楼主(2011-11-08):
朋友的显示器,拿来说是偏色,当时大意了,因为据经验没试机就直接换24C08,,换完通电开关灯不亮,晕~!又把25L1005换掉,能开机了,无背光无显示,以为高压挂了,实测12V正常,换通用高压板故障依旧,换通用驱动能点亮,说明电源一体板没问题,问题在驱动板,实测各电压正常,MCU的两个芯片已排除有问题的可能,不接屏线也试过,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
求助高手:我要不要换个驱动主芯片试试,因为手头没有,所以发帖求助有过这样经验的高手,维修以修为主不想以换为主,高手帮忙!!!

网友:
直接换那2个芯片是个什么原理?重写那2个芯片才对呀。
三星偏色一般是复位就可以

网友:
无背光无显示       还说驱动板各电压正常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网友:
今天一上午终于修好了,过程如下:
拆三星T190驱动主芯片SE758MRH-LF,换到2043NW驱动板上,故障依旧,无意按到了MENU健灯管亮了一下,而且有菜单,但两秒就没,开关灯闪烁,再按依旧能亮,还是亮两秒,换回原来的主芯片,出现了相同的情况,看来问题不在主芯片但还是出在驱动板,接下来以又是一通量,5V3.3V1.8V,所有电压还是正常,带负载测量也是正常的,这时想到我换20C48的时候是不是碰到那个6脚的芯片了(板位号Q206),不管了换掉试试虽然是正常的,从T190驱动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久违的三星菜单终于出来了,\不偏色了此机修复!!

总结:一、看来三星触摸驱动板的主芯片是可以代用的,虽然型号不一样但可以互换,二实际证明三星偏色的确跟24C08的程序有关,三、驱动板原本只是偏色,可能是因为手上或烙铁上有静电造成的其他芯片损坏,测量还测不出来,此帖希望能帮到一些维修朋友!!!

网友:
因为我手里有写好程序的芯片所以直接换掉,拿下来的重新刷好程序以后可以用,这样省事!

网友:
一时疏呼,没有看见原故障现像,确认是驱动板问题,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