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主板电源4针对地短路

楼主(2011-11-09):
我有一块梅捷AM2主板CPU主供电4针供电端对地短路,不知怎么解决,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先看给CPU供电的场管有没击穿,没有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对地短路了,用替换法试下,不行可能是COM芯片对地短路,也可能是风扇座旁边的较大贴片电容击穿,一个查吧。。。。祝你好运

网友:
CPU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很可能上管击穿,或主控芯片坏,

网友(2013-03-21):
CPU电源IC短路了

网友:
电源4针是CPU供电,查供电管,电源管理芯片看看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