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很奇怪。。检测卡4C

楼主(2011-11-09):
华硕 M4N7B SE 主板   拔电源,过一会开机正常,重启,正常,,关机,再开,黑屏,检测卡跑到4C停止,再拔电源,过一会插上,正常开机。。。 换了内存,故障依旧!!~~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补充,也就是说每开机一次,都可以正常用,重启可以,单是就是不能关机,关机之后要等大概5分钟以后再开机,可以起来,如果关机之后1分钟之内再开机,就4C。。。。 具体需要隔多久,没仔细计算了...

网友:
是个奇怪的问题,建议更换电源试下,电源坏的可能性较大。。。祝你好运

网友:
换过电源了,问题依旧

网友:
查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坏的,注意有的电容会从下面鼓的。。。。。祝 你好运。。。

网友(点评):
换过电源了,没用

网友(点评):
主板上没有坏的电容,一个一个看的

网友(点评):
刚刚打错了,检测卡是跑到4C,不是C4

网友:
电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换的是好电源。。。。

网友:
哪只能换个CPU,用好风扇试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接触不好,要不放电试试

网友:
首先要排除BIOS,CPU,跳线的问题,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PCB有没有断线,然后看开机后个个电压时是不是稳定,注意检查CPU和北桥,北桥和南桥通讯用的耦合电容

网友:
硬件一个个换,如果都换的不行的话,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了显卡试过没有?我上次就是显卡出现这现象!

网友:
刷bios  或桥坏

网友:
期待成为维修高手

网友:
拿到外面来,裸版试试,

网友(2012-03-28):
应该cpu的问题  我上次遇到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2-06-10):
这个应该是主板开机电路上面或开机管理有问题  在处于电源供电检测的时候它的信号给不起来 当电源断开或者是电源的蓄电放完 就可以   开机芯片  bios  南桥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