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10打印的时候 第一张打到一半 第二张就跟着上来了

楼主(2011-11-09):
我的机子是HP1010的,第一张纸进到一半,第二张就进纸了,就导致卡纸,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注:我只打1张他会进第2张) 然后2张纸都卡在里面了~!如果我只放一张纸,打的时候会有要进第二张纸的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拆机动下继电器后会正常一下,不久后就不行,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点评):
搓纸轮的问题,更换一对搓纸轮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看看继电器,上面有一个毛毡,是不是有点发粘或脱落了

网友A:
看看继电器挂钩  或在继电器挂钩中间垫块胶片什么的

网友:
更换一个离合器会ok的

网友:
两个问题。一、纸的质量忒差,静电过大。二、分页器老化了。或者坏了。

网友:
没一个答案粘边的  你会不会修啊   不会还装   。。没看清楼主的意思吗  是第一张纸进到一半 后面又跟了一张纸   你回答的是几张纸一起 进..
楼主说的这是搓纸离合器没有复位造成的。

网友:
just  like  a  thing !!!!

网友:
搓纸器问题吧

网友:
搓纸离合器

网友:
搓纸离合器不对,最好更换

网友:
搓纸轮 或者 分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继电器挂钩  或在继电器挂钩中间垫块胶片什么的

支持4楼,把铁芯清理干净,在铁芯上贴个不干胶,厚点也没问题。我们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13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2017-08-05):
很少维修了,路过来学习下,希望有大神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