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装上驱动以后,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11-09):
翔升的爵豹7300GT显卡,不装驱动时,进系统能显示。刚安装驱动,未重启时,也一切正常。但一重启,进系统就黑屏。是什么原因?(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像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先给GPU加下焊,如果不行再刷写BIOS

网友:
应该是这个显卡芯片脱焊或者是坏了 加焊一下试试把

网友:
加焊
显卡大芯片吧

网友:
重值吧,加焊效果不大

网友:
重做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先软后硬,写个BIOS不行在重作,在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应该是GPU,我也遇到过。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吧,应该是改卡的,要用专用驱动。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GPU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很有可能没救了。。。

网友:
黑屏一般和GPU关系比较大 加焊一下试试吧  只要供电正常就好

网友:
上BGA,干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