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325一定要先装微软的服务软件吗才能打上声卡驱动

楼主(2011-11-09):
我想问下一定要先装微软的服务软件吗才能打上声卡驱动。是这样吗???

网友:
不用。上联想官网,用主机编号下载驱动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不应该吧!

网友:
肯定不用的。直接安装就行了。。。。关键要找到对应的驱动。。。。

网友(2013-01-18):
楼上几位没有装过不要乱作评论,e325装xp系统,声卡驱动装之前一定要装.net3.5 不然总是提示失败,楼主试试吧,包你成功

网友(2013-05-06):
我上次给一个女大学生装过系统,所以同意6楼的方法

网友(2013-12-23):
是的 不安装就会提示失败我刚重装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叫微软服务软件?

网友(2016-06-23):
360吧。有些机器开360就是打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