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驱动板以后待机绿灯

楼主(2011-11-09):
一台现代17液晶显示器改换通用驱动板以后开关机以及待机显示均正常,就是待机状态显示器指示灯常绿。开机绿灯,无信号黄灯,主机待机状态指示灯常绿。是按键板接线错了吗?

网友(点评):
你可能把没信号灯和有信号灯接反了

网友:
通用板上有标识“R”“ G”

网友:
通用板按键插座上面一般都有接口定义标识啊,把两根线对调一下

网友:
接反了线,换过来试试

网友:
我觉得   这个不要紧的

网友:
有信号绿灯,无信号黄灯,说明接线基本正确。
有的机器待机控制指示灯也常亮,屏幕有无信号提示,这时MCU会给指示灯一个开启电平,同时背光跟屏是一直工作的。所以,原来的面板指示灯是亮的,但不一定就是绿灯,只是你改通用板后接的是绿灯,所以有可能是显示绿灯。
不影响使用。

网友:
信号灯线没有接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