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本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11-09):
待机0.1摁开机没反应,开关有1.2V不是3V正常吗?那应该测什么啊

网友:
先测开关的电压哪里来的,确定是多少正常,然后进行下一步判断。
你说的简单,我回答的也简单。

网友:
对照图纸来进行判断。

网友(点评):
山寨本哪有图纸啊

网友:
不会把,那要靠你的观察能力了,呵呵

网友:
看看各组电压 都全的话 焊桥试试 板载cpu的也可以焊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