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10打印机两边印品浅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9):
中间部分正常,在两边一厘米的部分印品很浅,感觉是什么脏了光路有问题,打开一看,不是。把所有机器内的会都刷一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转印组件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忽然间看到加热的管中间有一个两抓弹片一样的东西还有层博得透明纸贴在上面,就拆下来看了看,贴住热源部分急了很厚的碳粉已经固化了,就拿了酒精清洗了一下装上,检查了别的地方都没发现问题,就重新装上了,试机OK,我把字体调到离纸边0.5厘米处打印依然正常。顺便给大家说一下二手打印机检查硒鼓是否有问题的方法全屏打印一张图片看有没有漏色的部分如果有说明硒鼓已经严重磨损,不要买了 。

网友:
很专业,向你学习讨教

网友:
这个难道跟定影有关?好像不是把。

网友(点评):
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弹片上有温测电阻吧,碳粉影响了温度测量的情况吧,我也是很迷糊啊,因为好了就写出来了,仅供交流吧,谢谢楼主观帖

网友:
硒鼓严重磨损了就不要买了??那还赚什么钱啊??漏色无非就是鼓芯和磁辊不好,换个就可以了

说的是啊,当你卖旧机是主要用来判断鼓的良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