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198FPF

楼主(2011-11-09):
现象是插电源一闪闪的,插上PGA线可以工作10分钟左右,之后就暗掉了。再怎么开都开不起来,怀疑电容----
先拆开他验证下。。

网友:
开盖有惊喜

网友:
确实是一个电容鼓包了,25V1000UF还是挺大的一个,另加焊高压部分。现测试中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问题,最后换灯管好了

网友:
x显示器确认修好了,点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高压不亮,控制电压不对,正常是由3.3变成2.6,现在是由0变到1。7。。。。。。

网友:
DELL 的机器电容爆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