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1-11-09):
(无正文)

网友:
不查12V看看 不行就查开机电路  这板I/O和南桥容易坏

网友:
这个板子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就直接做桥,今天刚搞了一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IO给南桥的跳变没没有产生

网友:
说的明确一点 这样都不知道这么回复

网友:
好了 我把南桥加焊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