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感

楼主(2011-11-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在修笔记本时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5V供电单元的下管D-S只有80多正常吗?(是拆出来量的)我换了个新管子上去后5V供电电感变成400多了,电感两边的压差是0。6V(没换之前电感两边电压一样)正常吗?3V的电感是90多的阻值。正常情况3V5V的阻值不是100到120吗?不解?还是说这种管子的阻值本身就80多的型号是4710。在线等高手解

网友:
你那是什么机器老机还是新机

网友:
东芝A200  945的主板

网友:
原来的管子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的,

网友:
想问一下  机子本身什么问题?

网友:
10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我不清楚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