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上电保护

楼主(2011-11-09):
接电,3.3V,5V出来一下,就保护了.ISL6237芯片,,,DAGC2AMB8HO(8L) 945G集显卡.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能不能加电啊

网友:
如果保护应该是哪里有短路啊!!!~

网友:
你都没说清楚,能不能加电啊,像这种问题就是主板有短路的,吧短路排除了,就oK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LZ注意查下

网友:
   应该有短路!对。

网友:
5V电容短路了

网友:
插电出来一下就没有了吗

网友:
上电掉电??、

网友:
上电不掉电的确+5短路。

网友:
这款机的通病好像是BIOS和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BIOS好像听说成了通病了

网友:
打下各大电压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测量一下电感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5V RUN 短了,,,声卡旁边有个电容可能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