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KL1的主板不跳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1-11-09):
联想Y450KL1的主板不跳变有谁遇到过!! 电流应该80到1.几然后掉一次再跑才会亮,可我这台机器就是不掉也不跳变,请问基里有哪位大哥遇到这种情况,帮帮小弟,哪容易发生坏.

网友:
楼主总得告诉大家,供电、复位、时钟。。。。这些信号正不正常,要不然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所有供电 复位 时钟 电压 都正常,

网友:
哪位修过Y450的机器的大哥,出来露两手啊.

网友:
我前俩天修过,但是 问题不一样,我那是没有待机,,楼主看看有没有过内存,是不是不过显卡 啊

网友:
只看这个电流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两台都修好了.

网友:
最近天天修。你这个带显卡还是不带独立显卡啊。不掉电的。独显的一般电流在1.8 --2.0 左右显示,主要看显卡新旧,新的1.6左右,做过显卡的电流比较高。中间不会掉电后才显示。

网友:
显卡是新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很新,是时钟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