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3td 1,00g 不加CPU 也有电压····

楼主(2011-11-09):
是个返修的板子·   客户拿来说  有时不亮  亮的时候用一会儿要死机···  留下来了··
我装了个系统 用了几个小时  没有看到问题就放在那儿  第二天拿走了··
3天过后  返回来了··  现在直接点不亮··  加CPU  没有cpu 供电····  不装CPU  反而测出来电压了··  有1,5V
开始以为是CPU底座空焊了 加焊无果···    其他供电正常···
  现在没有思路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8235-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是带不起负载,把CPU供电心片 MOS  电容换了 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    重点看 电源管理芯片   和vid组合

网友:
管理芯片  一时找不到···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你找那供电电感,找到往回找就找到了。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问题。

网友(2013-10-31):
她说的是上下MOS管,及电感旁电容。

网友:
不过我没遇到过你的问题。我这现在是加U0。7v,不加U1.5V,1.5v偏低。1。25没有。6269换了无果。

网友(2013-12-31):
问下,这个板的CPU供电正常是多少,我的1.6正常跑码,总感觉高了一点,不上CPU量不到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