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1见过没

楼主(2011-11-09):
本本品牌:长城A81(上网本)
故障:      开机无显示
已测:      待机0.01  3m正常 5m只有4.91   clk正常 rst正常    按下开机键电流在0.31左右  各部份电压都出

求高手给个分析,或是有图纸的求份,谢谢!

网友:
测一下CPU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5M 4.9正常的  上网本电流能到 0.3  电压应该都差不多了   看看内存把

网友:
cpu电压也正常,该出的电压都出来了~,恒流源到0.31就不跳了,不知道该如何向下走,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老师在没?

网友:
上网本,有点不好搞,我们这儿做上网本的芯片好容易坏。

网友:
山寨本,图纸不好找

网友:
有经验的帮判断一下,我该如何下一步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跑到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