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SIS的桥大家是怎么焊的

楼主(2011-11-09):
有焊好过VIA SIS桥的温度设置发下,我这边老是焊不好,听以前的师傅说过这种桥不好加焊,

网友:
看看是有铅还是无铅 温度都不一样 无铅的要高一点

网友:
都是一样的呀 主要分有铅和无铅

网友:
我们和Intel 桥加焊温度一样

网友:
很容易把桥焊坏的

网友:
做的时候加五毛一块的硬币

网友:
好下次焊这种桥就加个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