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怪现象

楼主(2011-11-09):
手头有一台HP DV3000集显的机子,插上COMS电池后,过了HP LOGO就掉电,拔了就可以进系统了,COMS电池也有电,BIOS也刷过了,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短接BIOS电池的接口呢?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南桥好了。

网友:
估计是RTC电路有问题

应该是的

网友:
换电池或者看看周围的电容电阻有没有穿的  楼上说RTC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也是

网友:
是不是南桥  可能性不小

网友:
焊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