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dell 1427 usb全不能用

楼主(2011-11-09):
DELL 1427机子 版号:la-4841p   附上图纸
客户拿过来的电脑 usb接口全不能用  插进去系统提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认不到  据客户说是用着用着就出现了 没到别有地方修过 心里切喜 报价换南桥 ****经过一通解释后 客户同意维修不过要在店里 等  我想你爱等就等吧
机子到手我一般都要自己在试下问题 应为刚刚进系统试过不行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准备看下BIOS里能不能认到U盘 结果一看 哇认到了  心想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这下可赚到了 于是关机上自己的硬盘装系统 一切都很顺利 就是进PE慢了一点 (不过相对于要拆机来修那只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 可以忽略的) 等啊等啊 终于淫荡的XP开机声音出来了  进系统一插U盘该死的提示又出来的  系统提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没办法了 折机吧 板子拆出来后 先目测了一下  EC给加焊过 没什么问题(客户说那是很早的时候修的不开机)打了下阻值都正常 USB5V也有5.几伏 于是直接上BGA加焊 满怀希望在取上测试 涛声依旧 怀疑南桥坏了  准备换一个  一看手上没有好的南桥 哎没办法板上拆吧 (****省略若干字 )好不容易把南桥换上去了 上机测试 哎 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  还是和没修之前一个样  没办法了 电路问题 对于学徒来说表示 压力山大 啊 (有木有同意的啊)
打开图纸(修机不行 图纸还是不少的)直接查南桥部分 找到了usb部分

本来想查下USB 偏置电压的半天没有找到 那个电阻(这个板子上小件都没标) 哎 都不相说自己了

接下来查了下时钟

找到R1013 在DOS下 时钟芯片这边电压2V——8V之间跳变 大部分时间在5V左右 另一端3.3V
进系统后 二边都是2V
到此没头绪了

请各位坛友们指点下吧 本来想上几张图片在 可手机传输线没带  机了在我这住了好几天了  客户都催死人了

补充内容 (2011-11-13 14:37):
机子以修复  问题还是出在EC上  我无聊时又拿起这块板子 想起EC给别人焊过  反正也没事就在拆焊一次吧  结里焊好后进系统竞然好了   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总算也好了  现在把结果也发上来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各位

kfw11+LA-4841P_R10_1215A dell 1420.pdf

网友:
宝宝电路是不是断线了,还有是不是5v供电点问题啊?
看看外围电路,电容,电阻都有可能!
你说的有点笼统,只能这样了

网友:
5V量过了都没问题 而且插鼠标的话灯能亮的

网友A:
BIOS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或者刷个BIOS

网友B:
你插上USB 设备的时候量下电压呢。 有可能电压带不起呢。

网友C:
插上USB设备后测下USb5V电压是否正常,还不行的话直接更换5V供电部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或者刷个BIOS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插上USB 设备的时候量下电压呢。 有可能电压带不起呢。

量过了 电压很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上USB设备后测下USb5V电压是否正常,还不行的话直接更换5V供电部分试试。

更换5V供电具体指什么

网友B:
看看他以前加焊EC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小问题呢。。清洗干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他以前加焊EC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小问题呢。。清洗干净看看

都洗过看过了  以前也没取下来只是拖焊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5V供电具体指什么

usb 5V 一般是通过系统5V转换过去的,我所说的就那那转换的部分。不同机器用的东西也不一样。

网友E:
PR39 PR40 PR41这几个电阻是USB检测部分的上拉电阻,,另外,U12 U14 U13等等这一系列USB供电转换IC会输出OC#信号以检测USB过流的情况,自己慢慢查吧,,

总体看,USB是挂南桥下面的,有好几个设备都是走的USB总线,试试拆掉看看,,

在ASUS 的台板上,饼哥,专门为ASUS收集了一个贴子,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39 PR40 PR41这几个电阻是USB检测部分的上拉电阻,,另外,U12 U14 U13等等这一系列USB供电转换IC会输出O ...

oc#不管在开机 还是关机的状态下都是3.3高电平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F:
查USB时钟和SB  USB模块的所有线路和偏置

网友E:
USB报错的信号来自OC#,,,,至于是怎么工作的,不太清楚,没有对比过,没有修过此种故障,所以没有经验提供给你!!!或许这个OC#走的波形也不一这,就像SM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报错的信号来自OC#,,,,至于是怎么工作的,不太清楚,没有对比过,没有修过此种故障,所以没有经验提 ...

如果按你说的OC#是报错信号的话  那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我量这个信号一直都是高电平那就应该没有报错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USB时钟和SB  USB模块的所有线路和偏置

偏置电路的那个电阻现在还没找到  现在仁宝的板子好像小件都没位号了  USB时钟量过了 现像也说了  就是不上U盘 时钟芯片这边5V左右的电压跳变另一边3.3  插上U盘有话二边都是2V左右

网友G:
会不会DELL 1427 这款机子有专门的USB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DELL 1427 这款机子有专门的USB控制芯片

这个机子没有专门的USB控制芯片

网友:
时钟呢?有没有注意下。。

网友H:
LZ试试。接个手机之类的东西。看看能不能充电。如果可以充电。就重点考虑中间两根数据线。个人感觉是你数据线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波打就抓电压啊。。!

网友:
还不行的话直接更换5V供电

网友:
我觉得在积极接5V试下

网友I:
还是南桥问题吧
要不然不会全部不能用的啊

网友J:
一般USB供电会有一个小IC在控制的,你直接吧USB供电5V短接过去,排除供电看下,你这个应该是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USB供电会有一个小IC在控制的,你直接吧USB供电5V短接过去,排除供电看下,你这个应该是USB供电的问题。 ...

不可能每个供电IC都有问题吧,它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南桥问题吧
要不然不会全部不能用的啊

南桥都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LZ试试。接个手机之类的东西。看看能不能充电。如果可以充电。就重点考虑中间两根数据线。个人感觉是你数据 ...

手机冲电只要甩5V就行了  数据线阻值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冲电只要甩5V就行了  数据线阻值都有的

如果可以充电。说明5V和接地都是正常的。但是U盘都不认识,所以我还是考虑数据线的问题。修完了。记得发个消息说一声。让咱也学点

网友K:
换个硬盘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个硬盘试一下吧

你可定没认真看贴 我一开始就换硬盘重装了系统

网友L:
把USB控制芯片去掉,直接连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USB控制芯片去掉,直接连到5V

试过了,不行

网友:
BIOS关掉了吧

网友M:
多数为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数为南桥的问题吧。

楼主已经换过了

网友N:
你用的什么电源?是维修电源还是电脑的电源适配器,维修电源直接就不要看我说的了,如果是电源适配器建议你看看电源适配器里面的400V100UF电容,我遇见过一个这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用的什么电源?是维修电源还是电脑的电源适配器,维修电源直接就不要看我说的了,如果是电源适配器建议你 ...

肯定不是电源在问题了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

网友O:
我遇到过  插上U口 就说集线器电涌  什么的  做一下南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遇到过  插上U口 就说集线器电涌  什么的  做一下南桥就行

就是啊  别人的机子碰到这种问题都很好修  我就那个衰啊  客户说了明天不管好没好都要拿机了  郁闷

网友:
查USB时钟和SB  USB模块的所有线路

网友:
你查USB控制模块,看看,用示波器量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