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方面的

楼主(2011-11-09):
笔记本屏线坏了       或者接触不好回引起什么样的情况啊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接触不好的话,有些会缺色,有的会暗屏等等,你可以的话,按按那屏线转角处看看怎么样~如果是屏线问题,那按了应该会有些小变化的~

网友:
黑屏暗屏什么的都有可能的。不过屏线坏的机率小啊

网友:
接触不好肯定会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