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233T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不亮

楼主(2011-11-09):
神舟承运F233T外接正常显示,没有一点问题,内接不亮,连背光都没有,黑压压一片死寂。这会是什么坏引起的呢?
换屏不行,排除。现在我怀疑是屏线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可是还没有实践
网站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不想盲目下手,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吗?主板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检测下高压板,屏,如果你没弄过就不要搞了,花点钱吧

网友:
我现在就是学徒级啊,这种问题就怕需要排查主板上的线路,那我就搞不了啦,但是我想学呀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高压板的事,如果这个本不是LED屏的话      上午忙,匆匆答了两句,  我差了下这个本不是LED的,出现这个情况,我说说如果是我怎么修,请高手不要拍我哈:首先排除是屏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很简单了拿灯管插在高压板上看开机能不能点亮,或者拿通用高压板点下屏上的灯管,很容易判断出,高压板或者屏上的灯管有没有坏。如果是屏线坏了或者短了 先测下屏供电,也很容易判断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显示部分没有问题(屏、屏线、高压板)那就是主板了。应该查主板和屏线链接部分的电路,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写的很乱希望能帮上点忙

和高压板无关
一修机 主板的可能性才大 特别是独显

网友A:
不要怀疑高压板,高压版就是坏了也会显示画面的只不过暗屏而已,怀疑显卡,屏,屏线,主板上屏线插槽

网友:
貌似是显卡的多一点。

网友(点评):
暂时我还不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显卡的问题,那么外接还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怀疑高压板,高压版就是坏了也会显示画面的只不过暗屏而已,怀疑显卡,屏,屏线,主板上屏线插槽

屏已经换过,所以可以排除在外,估计也不是高压板的问题,现在我在查屏线,大家有没有查屏线的好办法?

网友A: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不过显卡要放到后面排除,先排除前面所说的,由简入繁,别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不过显卡要放到后面排除,先排除前面所说的,由简入繁,别着急

嗯,你有检测屏线比较好的方法吗?我现在用蜂鸣档测是否导通,没有图纸,不知道定义,应该着重测哪些线呢?

网友:
  屏线只要测两端都通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已经测过了,屏线没有问题,

网友B:
个人感觉显卡问题占得几率比较大,,屏线出问题的话因该之前会有察觉的,,比如恍晃屏会闪之内的问题出现,,

网友:
显卡 显卡 显卡 干显卡!

显卡有问题有很大几率出现你遇到的情况,所以下次不要忽略它
正在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显卡问题占得几率比较大,,屏线出问题的话因该之前会有察觉的,,比如恍晃屏会闪之内的问题出现, ...

我现在正在干显卡,结果马上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怀疑高压板,高压版就是坏了也会显示画面的只不过暗屏而已,怀疑显卡,屏,屏线,主板上屏线插槽

这个情况应该先判断是不是高压板问题,毕竟高压板故障率比较高,然后依次往下判断,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没问题啊,灯管不亮是暗屏不过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很多人一开始都注意不到的。

网友:
外接正常就可以说明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能吧,毕竟显卡和屏线插座好多连线呢

网友:
主板坏的几率很大,
慢慢检测,
一点一点来

网友(点评):
现在我开始集中显卡了

网友:
不能  但是一手机的话尽量从简到繁

二修的话 我接到的是显卡的问题就很多了

网友(点评):
他的显卡从未焊过,胶还是出场的那种红胶

网友:
外接完全正常的机器,    内接屏全黑,     排除了屏问题(既灯管)   肯定要检查下 高压的。  楼上那位朋友思路没有什么问题。
建议楼主查下高压板上 各个脚的供电, 找出 4种类型的 脚(1电压恒定不变   2 开机后有高低电平变化  3 按亮度调节时有电压变化 而且电压在开机后 没有很大变化   4  完全接地 )    找到这四种类型的脚以后 根据 电压恒定不变那个脚的电压,来区分 用 5V的通用高压板,还是9-20V的通用高压板。 然后飞4条线来试一下。    根据后面的故障再来判断  显卡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了,现在已经排除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好的不能说明显卡就是好的,只能说明显卡的主要供电 时钟正常还有就是VGA模块正常,所以有可能是显卡问题的,还有把上半部分排除了的话就主要看看显卡这里

完全同意啊,现在都集中到显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