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无待机电流!!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1-11-09):
ibm t400无待机电流!无3V 5V输出,我是维修新手,想请问下T400的主板上的3V  5V是从那个芯片产生的!谢谢!

网友:
在论坛上搜下,要发也发个求助贴

网友:
看电路图呗, 没图谁知道啊。

网友:
找图看!慢慢来哈

网友:
你得估计保隔都没有,更别提3-5v了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3  5V应该是1631出来的。

网友:
我记得T400的主板 3 V 好像是一个4方 的小芯片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 电感的反面

网友:
你找个图,先测下公共点有电没,再测3V5V。

网友:
TPS51120   先看看东芝芯片

网友:
找图纸 下载一下  看下 哪个是待机芯片 不是很简单问题的话 估计你修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