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新手,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9):
ATX电源上的-12V和-5V是什么意思,
怎么是负的啊,不太明白

网友:
相对电压,接地为0

网友:
主要用于某些串口电路,通常输出小于1A

网友:
前面带-号的就是负啊 +是正啊

网友:
正负都是相对于地线的。正或负多少,表示与地之间的电压,也就是此电的电位。

网友:
是相对电压

网友:
-5给ISA  -12串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