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10G的视频文件删除后能恢复吗?

楼主(2011-11-09):
10G的视频无法放进回收站,点“是” 永久删除了
能否恢复吗?

我用了DiskGenius  dataexplore   easyrecoverypro  等等 一个都没用

我试验了一下,4G以下可以恢复,大于4G找到就变成0KB.

楼下朋友说的“手工分析" 是在什么软件下用的?是winhex吗?

补充内容 (2011-11-17 09:18):
未解决 转交杭州的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A:
可以恢复!大于4G的文件只不过要手工分析!

网友:
如果是放在操作系统分区的文件,恢复可能性就降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恢复!大于4G的文件只不过要手工分析!

手工分析?请问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点评):
几乎什么软件都用了,发现不了

网友:
估计还是被覆盖了。至少FAT表项或者MFT表项已经被覆盖了。如果没被覆盖,普通的数据恢复软件都能扫到并且恢复。

不管多大文件,删除后应该马上停止操作该电脑。不管是哪个分区,你都有可能在那里运行软件,就有可能产生缓存文件向分区写数据。比如:IE,PPstream,QQ等等,都是有数据向分区读写操作的。

若果data区数据没被覆盖,并且簇链是连续的,用winhex可以尝试恢复,否则无望

大于4G的文件NTFS下簇流清零,数据恢复软件是通过MFT簇流来恢复文件的,所以扫描软件都恢复不了!
我也估计被覆盖了,客户删掉几十G的视频一个都找不到

网友:
用用“DiskGenius”试试看。

网友(点评):
早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工分析?请问用什么软件呢?

NTFS下凡是大于4G的文件删除,MFT簇流清零,所以软件不能恢复,大于4G的文件要熟悉文件结构,然后再手工提取!

你的反对有点没道理,给你推荐个软件:Runtime GetDataBack for NTF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FS下凡是大于4G的文件删除,MFT簇流清零,所以软件不能恢复,大于4G的文件要熟悉文件结构,然后再手工提 ...

文件是AVI格式的,请问手工提取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删除以后,没有再对这个分区进行写操作,是可以恢复的

对大于4G文件的恢复,可以用winhex 分析mft,在$logfile 里找出原始的datarun 就可以恢复

网友:
Runtime GetDataBack for NTFS,楼主试试这款软件恢复超过4GB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删除以后,没有再对这个分区进行写操作,是可以恢复的

对大于4G文件的恢复,可以用winhex 分析mft,在$l ...

无涯··我是逆流的鱼啊!

网友(点评):
呵呵,无处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