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主板内存供电的问题看看正常不

楼主(2011-11-09):
(无正文)

网友:
暂时可以看成正常....

网友:
机器可以正常工作就没有必要了,,,严格说不正常,但能用就顺其自然了。

网友:
正常。只要不底的离谱就行。

网友:
应该算正常,有时万用表低电时量出来的数值也会不太准

网友:
应该是正常,不过也可能不开机

网友:
光从电压上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一代内存标准电压是2.5V,一般偏差不大于0.3V的都算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