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输入密码

楼主(2011-11-09):
DELL D410
笔记本
显示后要求输入密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在主板上有一个密码芯片,有一样的话就换掉或者放电试一下,

网友:
那得看你本子上密码是在哪里存着了,在BIOS里的话刷BIOS,在密码芯片里的话,刷密码芯片,当然从同样板子上换也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换了密码芯片就好了

网友:
那就是一开机的密码,就是BIOS密码了!那是密码保存在密码芯片里了,而不是保存在bios芯片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