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进系统滚动条挡机

楼主(2011-11-09):
    TCL T51进系统滚动条挡机,有碰到的兄弟赶紧回个帖子,谢谢

网友:
显卡吧。。这个要是灌胶的 你真伤不起。。。板子薄。。还灌胶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 接外接 裸板试试 不行就换CPU 和内存 一般我就干南桥了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台这样的现象,把硬盘拆下,用酒精清洗一下硬盘接口就好了

网友:
进VGA
模式,或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南桥吧,重做南桥就可以

网友:
看一下硬盘,光驱

网友:
先把内存拔插下  再换下内存吧   滚动条过不去一般就是内存或者系统啊   和主板能有多大关系  因为你都走到条子这个界面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给我的建议,是显卡的问题,拿来的时候别人已经做过显卡了,所以忽视了这点

网友:
没有修过,,,我会先看下 硬盘模式

网友:
显卡多一点,压一下

网友:
排除下外围或软件啊

网友:
PE能进去吗?   拆掉外设 不行  换硬盘  内存  CPU    在就南桥了

网友:
将硬盘和光驱都拔掉,用U盘进PE看能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