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

楼主(2011-11-09):
开机屏亮,灯管不工作.但用外接电源(使用同一根高压条)灯管可正常工作.
灯管ON/OFF 开机无3.3V信号.开机状态和待机状都无电压信号.求高手帮忙,如何解决.

网友:
补充:屏亮是指屏正常工作.是暗屏.

网友:
换一根灯管试一下啊,不行的话就从主板上改高压条啊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看嘛

网友:
你的意思是用电池暗屏吧,那你测下用电源和电池分别用时高压接口的电压值一样不,不一样的话是主板上的事。注意主供电不一样正常,关键看控制信号正常不。实在不行,先换个屏排除下故障。

网友:
还不会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