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明基R47机器放电才可以开机 急急急!!!

楼主(2011-11-09):
今天接了 一台 明基R47的机器拿过来待机电流0.2 开机没反应 拆开看了开关电压到了, 就是不开机 放电后开机了 而且进系统都正常 用开关关机都可以 但是用开关开机就没反应了 放电就好了 IO换掉了 不行 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 哪位大哥知道啊 求助 客户急用
不开机

网友:
{:soso_e114:每天吹牛的这样多 怎么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没人说话了

网友:
CPU保护了

网友:
菜鸟不要回复

网友:
高压没插上,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就你这态度,谁会给你帮助!!!
同意楼主:
5.0
cxdnwxzx
同意楼主:
十分同意

网友:
放电的作用就放掉南桥的静电,我看还是南桥有问题,也可能是CMOS电路有问题了,再换南桥,不行查COMS电路。。。。

网友:
你是裸板试机的吗?这款机器不插高压版是不加电的

网友(2011-12-11):
刷BIOS吧 ,像这种问题硬件的问题不是很大啊

网友(2012-02-22):
今天刚遇到,断红尘,海阔天空,正解,试过了,插上屏线,高压板,就正常触发了,之前每次要放电,插电就触发。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不加高压板不触发,我也上过大当

网友A(2012-05-15):
干显卡就好
航睿电脑
能解释一下吗,这跟干显卡什么 关系
详情

网友(2016-01-08):
引用 网友A:
干显卡就好
能解释一下吗,这跟干显卡什么 关系

网友:
EC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