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短路

楼主(2011-11-09):
机器大短,
U44拆掉 不短  CHG_DC_IN 通电后没有电压
CHG_dc_in  就是连 D61 D60 U78 全拆了 还是短,怎么办 求思路。。

网友:
CHG_dc_in  还供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CHG_DC_IN  有1V电压 开的是5V

网友:
R571和下面的那个电容查了吗?

网友:
大短通常都是电容短

网友:
应该是电容......

网友:
我修过的短路的笔记本坏的有电容,还有场管

网友:
这个问题多是电容..........

网友:
仔细看电容颜色

网友:
仔细查查,应该是电容或是二极管之类的小元件击穿的

网友:
把电容拿下去试试

网友:
拿掉了 照样短。

网友:
不大明白你讲的哪里短了。短路了就用电击法烧一下机器,哪里短了烧哪里。

网友:
从前面的开始拆 如果拆了都还段那板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