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DELL开机出现。。

楼主(2011-11-09):
alert!air temperatuer sensor not detected.
front panel not detected
alert!previous attenpts at booting this systen havefailed at
checkpoint <writ>. for help in resolving this problem,please note this checkpoint and contactand contact dell technical support.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中文意思:警惕!空气temperatuer传感器没有检测到。
没有检测到的前面板
警惕!以前attenpts引导havefailed在此systen
检查站<writ>。为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请注意,这个检查站和contactand联系戴尔技术支持。
罢工F1键继续,F2运行安装实用工具
按F5运行板载诊断

有时候会开不了机,开i不了机查了下供电,复位电压时高时低,开得了机不够十秒就自动关机了,风扇插好了,也不得,按照那里的提示按F1 F2之类也不得,等待答案。。。
加几张图片

网友(点评):
在BIOS里,把没有用的设置OFF掉,就可以了,基础性问题

网友(点评):
没用的设备端口关掉,打错字

网友:
在BIOS里关掉温控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懂不要胡说

网友(点评):
哪个单字翻译过来是温控,小伙子不要误了人家

网友:
学习,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俺们不懂英文,鸟语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A:
俺们不懂英文,鸟语

我的机子是Alert!Front panel not detected.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m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tity.请教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2013-09-03):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是金山词霸翻的吧,看着那个累啊。
提示让你按F1继续,或者按F2进set up,或者按F5进入自检。 你这都看不懂的话还是找别人帮忙吧。。。

网友(2016-01-09):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
BIOS恢复下初上

网友(2016-10-10):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DELL 1014
出现的提示是时间和日期设置老是保存不了,但是电池也是正常的。不知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DELL 1014
出现的提示是时间和日期设置老是保存不了,但是电池也是正常的。不知怎么弄。

如果确定电池正常而保存不了coms信息建议查一下rtc电路,如果rtc电路正常就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电池正常而保存不了coms信息建议查一下rtc电路,如果rtc电路正常就是南桥问题啦

电池是3V,当时考虑应该没问题,但是我换上3.3V电池后就没了出现以上信息了,这个跟品牌机检测专用程序是不是有关联,请大神指导。

网友:
台式电脑主板电压在2.6V以上也不会出现CMOS信息无法保存的情况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3V,当时考虑应该没问题,但是我换上3.3V电池后就没了出现以上信息了,这个跟品牌机检测专用程序是 ...

可以考虑刷一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