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经常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1-11-09):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了。换过XP和WIN7都一样。经常开机检测不到声卡,设备管理器里没声卡选项 有时候重启几次又会有的,使用中都正常的。有师傅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和显卡有关系吗。是AMD芯片组

网友(点评):
加焊桥肯定能解决

网友:
你看看主板是不是3桥合一的

网友:
刚搞了台ASUS Z99N三桥合一,也是有时不认声卡。打桥OK

网友:
单桥就是桥的问题  听客户这么描述 进系统看下设备管理器  也应该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HP V3000的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单桥的N片就是桥的问题。一般加焊可以解决。温度不好控制,容易爆。

网友:
修过AMD单桥检测不到声卡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声卡是受控与哪个芯片的,看看图纸,多数是桥挂了,芯片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刷BIOS吧   认不到网卡和声卡太多都是BIOS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认不到声卡设备,测得声卡没有供电。

网友:
是不是 虚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