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死机

楼主(2011-11-09):
   今天接到一台 HP CQ40 电脑,INTEL 独立显卡,板号 是  LA-4103P,来的时候故障是 一上网就死机,怀疑是系统问题,所以换了系统,现在是上网不上网都会死机,死机的时候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屏幕卡死发白,换了几个系统,故障一样,BIOS 刷过,显卡也焊接过,故障还是一样,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屏幕卡死发白 是不是白屏啊

网友:
那就是客户误导你了 和上网没关系的 显卡吧 和BIOS啥关系

网友:
屏幕不是白屏,焊接过显卡没用

网友:
LZ最好是拍照看下有图有真像,你说的也不怎么明白。是不是屏中间开始一个长方形的一块发白边上是绿的或红的然后慢慢就全白了,这种很有可能是屏的问。你可以出现这种问题后换接看下如果正常就换屏吧

网友(2017-08-07):
论坛这么大 没有 人解决了 吗   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