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难!!!!!!!!!!!!!!!!!

楼主(2011-11-09):
待机0.05A 有3VALWP  5VALWP   有1.5VALWP  2.5VALWP
1.开不了机: 待机0.05 触发到0.06又掉到o.o3跳到0.07回到0.05开不了机。
2.开得了机: 待机0.05触发到0.55   0.64    1.01 开机正常进系统

\按开关好多次都是第一种情况,有时按一次就可以亮了 有时得按2 3次 或者是5 6次才能开机。

有一种情况:我两次加焊南桥后可以开机的次数就多了 一般都可以正常开机关机 又开机又关机都正常 ,这样子开开关关2 3分钟后就会出现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

电流小于0.05A时3v 5v 不正常。

开不了机的情况都是待机0.05 触发0.06 回落到0.03A 又跳到0.07最后回落到0.05A待机状态。期间0.03A没有3V 5V 电压也没有1.5valwp和2.5valwp的电压。

触发不亮是是没有内存MAX1845供电的1.8vp 与1.05v_vccp  CPUCORE更不会有了。
本人学识浅薄不知从何下手 求高手赐教!!!  先谢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先换IO不行把南桥也换了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上次碰一台ACER的问题跟你差不多换IO 无果,更换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当成不触发修呗, 看3 5V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