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82NM10这个上网本常用的南桥,拆焊有什么要点啊?

楼主(2011-11-09):
焊接这个,温度如何掌握啊?

网友:
跟平常做BGA一样,没什么两样。。。目前成功率100%。用心、细心就没问题的。

网友:
板载原装芯片是无铅!!!!!注意一下温度。。。。。。。。。。。不要强拆。。。

网友:
最容易虚焊

网友:
谢谢,请教的就是温度如何注意,请赐教。

网友:
上下加热,

网友:
一样焊吧,做了没有多大区别呢!

网友:
使用BGA设备,控好温度,,,

网友:
顶一下

心在飞翔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一般上网本常用的南桥,用风枪加热就OK啦

网友B:
这种南桥的球很小,细小,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南桥的球很小,细小,耐心!

0.45的 我用0.5的也做成功的

网友:
这种南桥的球很小,细小,耐心

太小的,刷锡膏就ok啦

网友:
注意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无铅的注意点。防止虚焊。我今天中午就弄了个,结果哦还得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网本常用的南桥,用风枪加热就OK啦

光用风枪从上面加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