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30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1-11-09):
接手询问,说是进水了,在开机就开不了,估计有短路,先拆开,上图: 处理完水,看到LM393已烧,换个,确认无短路上电,还是不能电亮,换电池的时候以外的能进系统了,测试点电压都正常,奇怪了怎么电池可以电源就不可以呢?上图:

也就是4407没导通下级无电压,查到该管4脚
是控制脚无电压大家帮分析下!有事,先到这,晚上来继续!

网友:
PACIN要为高电位

网友:
哎,解决了!进水真郁闷的,幸亏眼睛要好!

网友:
处理了!好象没有处理的什么地方好的啊!经验也是要共享的啊!

网友:
管子坏了够吧

网友:
充电芯片的适配器取样电压有问题

网友:
4#为低电平,P沟道管子应该导通的,场管自身是否存在问题,可以通过万用表辅助判断一下,如果是负载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断开负载的方法来判定。

网友:
是LM393的3脚取样电阻一头锈腐蚀了。是个54。8K的电阻。该电阻测试上端电压19V,下端0V。但是现在电源修好了,开机却按下开关5秒就断电了,貌似是保护了,不知道修哪了,我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