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网线不能使用

楼主(2011-11-09):
3米的新网线,用仪器测试是好的,用万用表量各线阻值也无异常,就是不能联网使用,插上后有时无反应,有时速度极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就是网线2头的问题了,要么是机器 要么是猫 路由器 或电话线

网友:
劣质网线内阻大,试下将两个网线接头剪掉再接好

网友:
有的线得用里面最粗的4根才可以的。。。

网友:
网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网线质量再差,也不至于连3米都不能使用。

网友:
感谢4楼啊,将网线自带的水晶头换掉后好了,可能金属触点表面氧化。

网友:
原来是水晶头的问题引起不能连接啊,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更换水晶头一般就可以解决的,网线不长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   水晶头也能氧化了

网友:
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先检网线 、再检水晶头、再检两端接头、再检驱动、再硬件

网友:
水晶头上的铜片有的不是铜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