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二修机。

楼主(2011-11-09):
客户来说是显卡的问题,而一插电原电流迅速上升。看来有短路。

拆机看到主板上发现系统3V5V供电芯片TPS51020没有装,测公共点对地已短了。后测3V电感对地阻值也短了。后来才发现是3V处的上下MOS管击穿了。更换后上了一下51020.待机成了0.01不触发。后测3V对地为300左右有点低,后更换EC后触发上电,电流卡在1.11左右,最后更换显卡芯片,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你这情况,原来EC一定是好的,由于51020没有装高低场管G极悬空感应导通而把后级烧了,3V那边不烧5V那边估计难保,请大家注意。

网友(点评):
300多已经正常了。。。只是EC是个坏的而已。。。

网友:
3V对地300左右还低呀,,我一般测得怎么都是一百多?

网友:
这个不同的机器,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