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Q41 加电不显 解决办法只需刷BIOS即可

楼主(2011-11-09):
CPU为I3 ATI独立显卡桥为BD82HM55.插诊断卡跑码为41.刷BIOS就可解决此通病。此BIOS就在桥边上的8脚芯片。

网友:
CQ41的BIOS程序续上

CQ41 HM55-ATI 25L3205-L4107P.rar

BIOS程序

网友:
学习了。期待结果1111!!!

网友:
CQ40 不加电, 刷BIOS也能解决的。

网友(点评):
是加电不显 不是不加电

网友:
BIOS能解决好多的问题

网友:
I3的机器还真没修过  好经验

网友:
今天没有看,直接干显卡,,,加焊重置,,,,,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的问题  试试。。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实在是多,先谢了留下备用

网友(2011-12-12):
不是说得把EC的一起刷吗?

网友:
先下下来试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
i3灰屏之类的机器,先刷BIOS

网友:
现在刷BIOS好的也很多 但是很多我还是遇到的是显卡问题 或者就是集成北桥 BIOS遇到的少

网友:
我晕  I3的机器还没有过保吧  我都还没有修过 这种机器

网友:
我的是CFEON F32-100H1P不知道资料能不能通用

网友:
我的也是I3 ATI独显,代码跑41,刷了楼主板BIOS反而代码都不跑,换过内存,换过CPU,怎么都是跑41

网友(2012-01-16):
感谢楼主 我今天遇到一个跑41 刷了一下 不跑码了,接上屏居然亮了

网友:
有几台就没修好,下次试试

网友:
记得修台机板时跑41就是刷BIOS解决,也有加焊U座好的,所以刷BIOS没好的换CPU试试,跑41好象是CMOS校验和错

网友:
学习了。你们是什么思路判断是BIOS不好的?

网友:
好方法,还没看到过,下次有机会试一下哈,呵呵呵

网友:
没什么通病,都要打信号的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个E40的,AMD的,这个机器可以亮,但是温度非常高,蓝屏,死机,掉电,最后也是刷bios好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现在的BIOS做的真的不怎么保险了

网友:
我最喜欢刷,刷刷黄金万两

网友:
这样都行啊  看来以后修机没思路时就刷BIOS算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修过
i3的机器哪,,

网友:
通常情况下 不管是台式机主板还是本子主板跑41就是BIOS有问题!

网友(2014-11-26):
我怎么刷了 没有反应啊  郁闷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