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搞死了。

楼主(2011-11-09):
那为大哥指点,DV6000电流上不去。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2几,明显漏电,整个主板都能听到支支的声音,但CPU这块的支支很明显。CPU的供电芯片是MAX8774的。CPU这快的,电容电杆,场管都有换了,还是漏电,汗,无语死了。不是知道MAX8774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求解呀。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查主板上是否有地方进水局部短路。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说白了就是CPU没电嘛,滋滋响可能是振荡频率偏移,查查cpu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震荡频率偏移了。一般情况下电流不会这么小。还是当小电流掉点处理比较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