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400 高分LED屏幕发昏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9):
今天生意不好 没有耍事 发发这个昨天修的T400,
朋友的朋友的电脑,IBM T400 开机屏幕发昏,显示非常不清楚。
1 检查故障现象
接机检查,接外接显示正常,内显进系统声音等等都正常出了显示还是发昏 感觉图像是320X240被放大了10倍,屏幕显示全是像素网格,当然图像还是有,不好判断问题了。首先得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万一是显卡的问题,那就是修显卡了,报价得报修显卡的价格,如果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报价自然不相同,拆机发现是高分的LED屏,这个屏大家都知道全国缺货,前不久才问遍全国的供应商 都缺货。没有屏幕可以换,怎么办?
2 判断故障点
先看屏幕型号是LP141WP2,感觉就跟WX3一样,怀疑是屏,为了进一步确认,问问客户使用习惯,打游戏多不多,机身烫不烫,怎么坏,主板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灵机一动,把T400开机进BIOS把独显切换到集成显卡上,结果屏幕显示一样的昏的。那屏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还得排除屏线的可能,屏线有货,换上一试,老样子,结论出来了,屏坏了。
3 没有配件如何维修
接下来 就是如何维修了,没有屏到处都没有货,看来只有想其他办法,最后跟客户协商,能不能换成普通的LCD屏,价格应该还高分LED还便宜,也不用等货源出来,还稳定,客户犹豫一阵后同意。那就换屏线高压板和141宽屏LCD,这段时间141宽屏LCD货源出来了,价格有所回落,而且有三星 奇美等非LG的屏。换了LCD的屏线和高压板,装上屏,故障排除。不过由于LED屏的排线在下面,宽一点金属边框在下,而LCD屏在上面,所以装上去有点露边,于是用黑色的绝缘胶带贴上,看不出来了,客户基本满意。

网友(点评):
最重要的怎么换的LCD的屏,细节没有,这才是重点

网友:
屏的问题占多数

网友:
LED小尾巴屏可以换LCD加高压板。动手改一下就好了!不过楼主的屏不是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随机应变,头脑灵活

网友:
楼主很聪明   一般人肯定   就算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楼主讲述修屏的过程呢,不过能赚到银子也算不错了

好久没拿屏幕了,。现在屏的价格是多少呢,

我记得上次拿的全新LCD 非LG 好像是500快。。。

网友:
这种屏买来就是成套的,商家提供:屏线+LCD屏+高压条。所以直接可以换上。

网友:
我确实还不知道 这个有成套的销售 我是自己想的 这样应该可以 单独买的屏线和高压条 自己备有屏

网友:
一直就知道,R400跟T400的板子一样,就屏部分不一样,不过没测试过。看了贴知道了,确实可以这么干,呵呵

网友A:
我碰到没货的话。就用LCD的再找个坏的LED背光把本体换过去。堪称完美啊。就是有点风险,讲究手法纯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没货的话。就用LCD的再找个坏的LED背光把本体换过去。堪称完美啊。就是有点风险,讲究手法纯熟。

T400的 这个方法不行的 只有那种带尾巴的LED屏才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试过的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00的 这个方法不行的 只有那种带尾巴的LED屏才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试过的 没有问题

一样的,不行的还可以加转接线。

网友C:
更换屏线和屏幕就可以的,没什么神秘的

网友:
线不够长。有转接线吗?这个还真没试过  下面到上面请问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屏线和屏幕就可以的,没什么神秘的

高压条  不换吗?

网友(2012-09-19):
呵呵,其实可以找一个屏上面那个主芯片换一个看看,很多时候只要屏没碎,有时候换一下那屏上的那个显卡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