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键盘连键问题

楼主(2011-11-09):
DELL 1420 键盘连键问题,把键盘拆下来也连键,外接一个USB键盘也连键,看键盘连接有个芯片是个BHI2890C,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管理键盘的,有修过的给个建议,是芯片坏了还是有别的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我碰到和你一样的故障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用键盘测试软件,测一下看哪里连,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
触摸板又问提,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知道了,谢谢2楼的,准备换一个触摸板了!

网友:
你把c壳拆掉 在试试连不连键

网友:
拆掉C壳不连键了,怀疑键盘控制芯片有问题,准备换C壳

网友:
触摸板也会造成这种问题的,有遇到过

网友:
测下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触摸板粘的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我遇见多了。IBMT系列 触摸板不良会引起 键盘有些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