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0加电不显

楼主(2011-11-09):
前几天接了一台ACER 的机器4710来的时候南桥被别人动过了,换上去的不是原来的桥,找到料板看了一下南桥型号,换上了一个新的南桥,现在能加电了,电流跑到0。9V 不动了,各个电压都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期待高手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让他换主板吧,在别人那里修过在拿这里修最讨厌了。

网友:
别人修过的都不好修啊

网友:
只有一步一步的查了,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