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10 pp38l真正的秒杀哦

楼主(2011-11-09):
接机,可调电源通电按下开关键,电流1.几A马上掉电,初步判断 短路或者有电压没有出来,拆机打每个大电感的阻值正常,通电开机测电压 发现待机只有3v ,按开关键5v及其他电压立即掉下,然而cpu供电没有一点出来的迹象,有遇到过cpu没有上好有个开机掉电的情况,换一个cpu上好依旧,测风扇接口4脚+5V_RUN对地6欧,断定短路 查找+5v-run来自pq14

测pq14+5v-sus对地500多正常,确定pq14后级短路,继续+5v_run到

拆除l23不短了,锁定目标拆啦l23后面4个电容c391 c386 c389 c375 和功放,拆c391,成功修复,写的不好还请见谅我要分分给点面子哈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看的不错,思路清晰,没走冤枉路,和功放也有关系。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看得懂。以前都不知道测风扇接口

网友(点评):
那个只是5VSUS转出来的一个电压短路

网友:
加分分啊,我容易吗我?

给力!修出来的都是能手

网友A:
确实写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只能加10分。都给你了

你给了吗?都没有看见哼哼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写的不好

写得不好还请指出谢谢

网友:
不错,学习了

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C:
写的确实好,不过你这个样子回复是会被定为灌水行为的,我的分被扣的七零八落了。祝你安全,顺便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确实好,不过你这个样子回复是会被定为灌水行为的,我的分被扣的七零八落了。祝你安全,顺便赞个

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思路,另外的触发口

网友D:
烧机不是更快吗,挨个拆不好吧。万一再没焊好久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不是更快吗,挨个拆不好吧。万一再没焊好久麻烦了

这个我开始想到拆机的胆是我看如果解决短路是可以点亮的为一翻万一烧坏哪里我就看没有几个元件我就拆了的呵呵,谢谢哈

网友:
思路敏捷,判断准确。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想到的测风扇接口的,可否透露一下?

网友:
想弱弱的问一下楼主,5V sus电压是待机就出来了吗

网友:
电流一上就掉电的基本锁定cpu模块

网友E:
思路清晰,讲解的非常明白,项

网友:
经验不仅是效率更是金钱楼主很强大

网友:
跟风扇接口有上面关系吗?望回复

网友(点评):
跟风扇接口没关系,只是风扇接口上有个5V量测起来方便

网友F:
修好了就不错,不过这不叫秒杀,你都砍了好几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讲解的非常明白,项

谢谢,明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就不错,不过这不叫秒杀,你都砍了好几刀。。

其实就是秒杀哦,我只是为了让看的明白所以写的很细,望理解

网友:
楼主  你怎么想起来量风扇接口啊

网友:
写的好啊,思路民却。

网友:
楼主图纸看的不错,思路清晰,没走冤枉路,和功放也有关系。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分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这是学些啥子额

网友:
这种还真是秒杀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