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气温比较低了,遇到换灯管拆开屏后发现屏体跟背光模 ...
现在气温比较低了,遇到换灯管拆开屏后发现屏体跟背光模组很难分离掉,经验大伙谈谈

楼主(2011-11-09):
如题,换灯管,背光模组是肯定要拆下来的,打洞和抽灯槽的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怎么样分离掉液晶屏体?大伙都来谈谈经验。夏天的时候好像没这么严重,一般屏体的自重力作用可以掉下来,现在天冷了,前面的屏体似乎很粘了,又不敢硬掰。唉!......

网友:
一般在室内温度应该不会很低啊 像平常这样拆就好

网友:
用电吹风开热风放远点慢慢吹吹得不?

网友:
没碰到过,室温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如果有这个情况也不要用吹风吹吧,呵呵

网友:
应该不会吧 常用的灯管发热应该没什么湿气的 最怕的应该是贴双面胶的 那搞起来才叫揪心

网友:
刀片 酒精...指甲...

网友:
还没碰到哦 液晶显示器还好啦 电视就不知道了

网友:
碰到过用双面粘胶的,很难分开,别人的经验是用名片伸进去再小心分开。

网友:
空调开大点,吹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