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不充电

楼主(2011-11-09):
hp dv2000 的机器,原装电池一直是拆下来没有装的,现在装上去充不了电,到淘宝上淘了一个电池,电池能开机,但是不能充电,外接适配器时,电池灯不会灯。
用原装的电池时,电池灯会闪几下,但是充不了电。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那个电池不配吧

网友:
量下主板上的电池接口,

网友A:
不熟悉的话不容易修啊,最好去查查充放电电路这一块,对应图纸来修。简单几句话说不清楚具体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的话不容易修啊,最好去查查充放电电路这一块,对应图纸来修。简单几句话说不清楚具体问题的。

我现在是想确定下是不是买回来的电池不行,好换货啊,用原装电池时电池充电灯会闪几下,用新买的电池充电灯就一下也不亮。

网友A:
你原装电池,灯闪几下,但是充不充电呢,要是能充电,那就是新买的不行呗。 要是原装的也不充电,那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原装电池,灯闪几下,但是充不充电呢,要是能充电,那就是新买的不行呗。 要是原装的也不充电,那就是电路 ...

原装的就是充不了电才去买另一个啊,原以为是原装的放久了,坏了,原装的测了下才0.3V

网友:
那楼主主要修充电电路呀,既然电池可以开机,那说明电池I2C总路线是好的,楼主查查充电芯片,看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实在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试试吧..,.

哪来那么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