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有轻微发红

楼主(2011-11-09):
七彩虹显卡,显示轻微发红,没进系统也是发红!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点评):
測DVI轉DSUB顏色是否正常來判斷GPU正常與否.

网友:
打3基色  对地阻值

网友:
把后边色容干点就行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三基色是啥东西了

网友(点评):
三基色就是红绿蓝,其中一个不正常,就会导致偏色

网友:
二楼三楼,你们说的我不太明白,怎么打阻值和区分色容?

网友:
好像是全部要打掉吧。。。或者换一个。

网友:
打RGB阻值看看偏差是不是很大,可能是gpu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调色温就行了9300,6500,等

网友:
飘过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VGA接口上的贴片电容有没有问题,最好把三基色R脚的换掉试试,相连的那几个电阻都一一测测,还有试试DVI是否正常

网友:
测接口的1,2,3脚。先折下相连的75欧电阻,然后测下对地二极体值,进行比较。

网友:
RGB 线路上查找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过一片 换掉GPU才好的   供参考

网友:
我知道是红绿蓝 只是不是太请楚原理,缺色喝BIOS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网友:
如果连这么基础的三基色都不知道.就算告诉你怎么修,你也不会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接触好,很多都是接口问题

网友:
楼主这基础也太寒碜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