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针断了

楼主(2011-11-09):
怎么办,有啥好方法利于焊接?

网友:
我也不懂~坐等高手出来帮你~我也长见识

网友:
焊上不就行了,不过要注意安全,和你的焊接技术

网友:
寻个简单点的笨方法,放大镜焊接直接不给力。 顺便咨询下主板一接电源不点电源自动通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点住开关4秒,能关机吗?如果能BIOS设置下时间应该就可以了,
    本人才粗浅学,希望各位大侠别拍黑砖

网友:
应该可以焊上,有的CPU断脚也可以正常使用,估计你的角断在关键部分了。

网友:
一般焊上就可以了,如果断针在中间位置,要用修手机用的烙铁头焊,如果焊工不行,就找个高手焊吧。。。。

网友:
焊上就行了 只要焊工好就行不行就先找个坏CPU练练

网友:
焊工好的话,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350度,我有时一补就十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