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创维32寸液晶电视不通电一例

楼主(2011-11-09):
客户拿过来时,说是在街边家电维修地方修过,没搞好。不管那么多,先看故障:插电按下开机键无反应,也就是不通电。
拆机观察电源板,我的乖乖,烧黑一大堆啊。连电源IC旁边的小电阻都炸得看不清了。没办法,根据电源板的板号(5800-p37TTF-0010),在百度搜了一下,最后在一间家电维修网上面找到这款机的图纸,这回有救了!!!!
根据图纸上各个元件的参数看来,有好几处元件是不对的,估计是上一家没修好,对调一下元件让人家也搞不好。
开始动手了,首先把外观明显击穿的元件给换了,然后把前级电路每个元件照着图纸上的参数一一测量。花了大概一两个小时才搞好。
拍下图片供大家参考,并提供图纸给大家下载。

网友:
修好以后烤机。

网友:
顶顶,,学习中

feinimoshu -2 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啊,液晶也可以修理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

feinimoshu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修液晶电视,想不到里面的结构跟我们平时修的液晶差不多。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给力

网友:
同行是冤家路窄...

网友:
看图没像楼主讲的烧得有多严重,我搞不明白了,还有修不好的?换块电源板不就完了吗,才多少钱呀

网友A:
让版主见笑了,俺们都是菜鸟来的。技术没有版主高。如果没找到这板的图纸相信我搞不好,因为周边小元件直接炸黑了,本人水平有限,测不出具体参数。 换板? 我们搞维修的如果不修直接换板,那还挣个毛钱啊?例如本本主板,你说修不好了,叫人家直接换板,人家也不一定愿意,也挣不了几个钱。

网友:
呵呵,有心得,需然换个不是得多贵

网友:
有图纸能够对着图纸维修说明你有一定的功底了
还有好多做维修的对着图纸好像看天书一样呢

网友:
想这种烧黑的症状有图纸哪最好不过了,如果没图纸也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修的倒不是啥子事情,只是LZ能搞到图纸就很赞了。

网友:
到我手里,直接换板

网友:
LZ功力不错啊,还是要有图纸啊

网友:
我赞同楼主的做法,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版主见笑了,俺们都是菜鸟来的。技术没有版主高。如果没找到这板的图纸相信我搞不好,因为周边小元件直 ...

兄弟你这比喻就太不合适了,你要知道,本本的主板一块少说要几百元吧,而液晶呢,才二三十元,现在修液晶价格一般可收八十往上吧,所以还是有利润的,我修液晶技术也不高,我很懒,简单点的就修,难点的我就直接改板了,特别是高压条,才十多元钱,你修个半天即使修好了省了十几元钱,但是花的时间精力你不算钱吗?也许花的这些时间用来修好一台笔记本,你讲哪个合算?而且你这台是三十二寸液晶,价格随便收三百往上的,三十元换个电源板你舍不得?当然修好能省三十最好,但你都说了没图纸都修不好那有什么办法,像上家一样装起来和客户说修不了,忙活了半天一分捞不到?为什么不换板呢,客户只要结果不要过程,你修好给他就行了

网友:
所以实在不能理解你的想法,就像笔记本也一样,没有谁可说百分百修好的,有些板子也是修不好的,这时叫客户换板也很正常呀,一片板五六百,七八百,他不愿换那当然没办法,那就装起一呗,要是换利润也在两百左右呀,为什么就直接选择退货呢?何必液晶的才二三十元。。。

网友:
以后我们也该和家电维修抢生意啦!哎,又有融合的迹象!

网友:
老大,你没看标题吧???是创维32寸液晶电视上面的电源板啊,不是普通显示器的电源板。这电源板市场价是300元左右。二三十块钱你能拿得到吗?这台机修好我报客户300元,如果换板的话,那不是吃0鸡蛋????而我现在修好花的成本不超过二十元。你说哪个划算?况且我们是搞维修的,一般不到万不得己的地步都不要叫客户换。动不动就换,那还叫技术吗?

网友:
不和你争了,看来你技术太高了,我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