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新装系统,用着用着突然没有声音,关机关不了,复位重启就又有声音

楼主(2011-11-09):
前阵子,电脑主板BIOS出了点问题,重新刷了之后,又重装了系统。
后面用着用着,电脑会突然没有声音,确认音响是好的,线没有松,拔开重新查无效。
出现这种情况时,电脑无法正常关机/重启。只能按复位键,重启后,声音又正常。
有时用着没事(少数情况),多数是突然没声音,关机重启无效。

不知道是主板硬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如果您方便的话·你可以重新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声卡不良,也可能是BIOS版本不对,再刷下试试。。。。。。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刷的bois不对啊!关不死机你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啊!

网友(2012-07-24):
要是重装系统还那样的话,在加焊下IO看看

网友:
可能跟声卡有关系